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稀里糊涂的就开始设计啦

楼主(2013-10-08):
中间圆柱轴线相对于两头公共基准轴线的同轴度8丝。设计要求是——三轴线同心

那么。两头圆柱轴线作为了公共基准,他们还需要一个同轴度要求吗?加工两头的时候需不需要
检测他们的跳动? 如何理解这个“公共基准”?不需要给出同轴度来保证吗?况且车这两端
的时候是需要掉头的,如果一刀车过来,那我还能想象基本就同心了。。。。

Ps:如果是这种内孔呢?同样作为公共基准,这下,改给个同轴度要求了吧?

楼主:
没人自己顶咯

网友:
我也不明白,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参考一下。三轴同轴度是否就是这样标注?

网友(点评):
一般的,用径向圆跳动来保证同轴度,但径向跳动要略大,否则要求过严。因为径向圆跳动同时保证的是圆度+同轴度。但是,即使是圆跳动,公共A,B轴线也应该有个同轴度的要求啊

网友(点评):
此时A B同轴度也反应在跳动里了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给的好

网友:
楼主是考虑加工问题吗?还是说是图纸的标注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标注问题一般的,用径向圆跳动来保证同轴度,但径向跳动要略大,否则要求过严。因为径向圆跳动同时保证的是圆度+同轴度。但是,即使是圆跳动,公共A,B轴线也应该有个同轴度的要求啊,

网友A:
我觉得33.1对A-B的同轴度已经把B对A的同轴度限制了,所以B对A不用标了吧

网友B:
形位公差的制定不是凭空得来,它与切削加工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楼主在首楼贴出标有公共基准的工件图。这种公共基准标注,一定用于两端有中心孔,被标注轴颈尺寸相等、需要安装轴承的工件。这类零件加工应该在车削时一夹一顶,磨削时两头顶尖装卡。其加工手段足以保证被标注轴颈的同轴度,这样标注当然没问题。
这种公共基准的标注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轴类零件,首楼贴出的第二张图的标注就不对。
公差能标注,就应该能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去检验。
第一张图的零件,可以将基准轴颈搁持在等高V型铁,旋转工件检验。第二张图纸的标注,楼主准备怎样去检验?
对于第二张图的工件,正确的形位公差标注,当然是把某个外园面作为基准,分别标注两个孔的不同轴度误差才是。

网友(点评):
与前辈稍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公差的标注应该考虑零件的使用情况,也就是设计意图,而不是检测难易。 假若第二张图的零件使用情况是内孔分别配合两定位轴,而对最大的外圆处工作时的精度要求很高(写不下,接楼下)

网友(点评):
第二种标注可以用芯棒+偏摆仪来检测

网友(点评):
很透彻,看老伯的帖子总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受教了!

网友(点评):
老爷子说的好。对于形位公差的产生从来没有考虑过,不知道哪里有介绍可以深入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设计用途第一位,兼顾检测与加工,对于台阶轴,同轴度尽量用跳动代替,除非你单项另有要求。

网友:
元帅就是元帅,几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很是受用,谢谢

网友:
接9楼。。。那么前辈说的标注方法其实是满足不了工况要求的,也就不符合设计意图。。。
本人愚见,请前辈指正。。。

第二张图如果是我猜想的意图,那么检测是需要再精加工两根芯棒,固然增加了检测难度,但却是满足设计意图的标注。

网友:
第一种标注是对的,元帅的说法是很对的,我非常高兴看到元帅的讲解。

网友:
这个凭我的经验,一般不会这样标注,这涉及到一个基准统一和基准先行的原则.如果再给A和B加一个同轴度要求,那这个图就是错误的,无法加工也无法检测.

网友(点评):
前辈能再详细讲解一下吗?小生没明白为什么加一个同轴度就无法加工无法检测呢?请您务必为小生解惑一下,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
形位公差的制定不是凭空得来,它与切削加工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标有公共基准的工件图。一定用于两端有中心孔,被标注轴颈尺寸相等、需要安装轴承的工件。这类零件加工应该在车削时一夹一顶,磨削时两头顶尖装卡。其加工手段足以保证被标注轴颈的同轴度,这样标注当然没问题。
这种公共基准的标注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轴类零件。
公差能标注,就应该能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去检验。

网友(点评):
这个点评很到位哦!必须是两端有中心孔,两轴颈尺寸相等,需要安装轴承的工件

网友:
这个问题过去真没认真考虑过,长见识了。

网友C(2014-02-24):
引用 网友B:
形位公差的制定不是凭空得来,它与切削加工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楼主在首楼贴出标有公共基准的工件图。这 ...

元帅 第一个图中左右两个台阶 加工时难道不需要加工完一个然后掉头装夹再加工? 那问题就来了,加工第一个台和第二个台时用的基准都不是一个 怎么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要点在必须是两头有中心孔,磨削时以中心孔安装。实际制造基准是中心孔。

网友(点评):
图纸标注仍是不合理,既然加工是双顶尖磨削,为何基准不直接选择两顶尖孔,直接要求跳动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元帅 第一个图中左右两个台阶 加工时难道不需要加工完一个然后掉头装夹再加工? 那问题就来了,加工第一个 ...

我说的是车削轴的时候

网友(点评):
没有磨削条件,只能车削,当然只能一夹一顶。用三爪夹,需要卡盘有一定的精度,不能马虎。另外,你拿一张这样的图纸看看轴的总长和轴承档长度,算算卡盘装卡误差与轴承档对中心孔基准误差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车削轴的时候

还是我刚才说的 左右两个台阶 使用不同的基准来加工的 你为什么说他两的同轴度是一致的呢?不是太明白 求你赐教,因为我刚大学毕业都是一些理论皮毛 还请你老指引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
长知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刚才说的 左右两个台阶 使用不同的基准来加工的 你为什么说他两的同轴度是一致的呢?不是太明白 求 ...

两端中心孔在外圆磨床上顶尖一顶,磨出来同轴度不就有保障了。如果车床的话那只能预留长度,装夹一次再切断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刚才说的 左右两个台阶 使用不同的基准来加工的 你为什么说他两的同轴度是一致的呢?不是太明白 求 ...

实际加工车削时,轴的一段装在卡盘里,一段用顶针顶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际加工车削时,轴的一段装在卡盘里,一段用顶针顶住

你说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端中心孔在外圆磨床上顶尖一顶,磨出来同轴度不就有保障了。如果车床的话那只能预留长度,装夹一次再切 ...

切断 没听说这样的工件还要切断的!轴要是粗了 你咋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切断 没听说这样的工件还要切断的!轴要是粗了 你咋办

假如你工件总长50你只有一根100的料,莫非你们去锯床锯成55再加工,再到车床平长度?     太大了都没切断刀有这么大,那你就车个外圆在打表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工件总长50你只有一根100的料,莫非你们去锯床锯成55再加工,再到车床平长度?     太大了都没切断 ...

100直径的圆钢 你也切断?????

网友(点评):
人说的100是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直径的圆钢 你也切断?????

好吧,你当我自言自语

网友:
功夫不到家,不明白呀……

网友:
应该是要两端钻中心孔,然后双顶针加工中段的轴

网友:
这个一般不用标的,因为一般两端是轴承支撑,进行测量的,如果两端不同轴,中间的也不可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这位大侠有没有去车床上面实习过,多看多动手就能更容易的明白。

网友:
0.08前要加一个 "FI"(直径符号)

网友:
基准一致原则,即加工基准(工艺基准),装配基准,设计基准(标注基准)测量基准,四个基准尽量一致以减少加工误差,测量误差等对最后装配的影响,当四基准不能统一时,要考虑误差最小原则。楼主第一幅图,就是设计基准(标注基准)和装配基准,测量基准一致,和加工基准(一夹一顶或双顶针)不一致。

网友(2014-09-17):
同轴度公差前少了直径符号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33.1对A-B的同轴度已经把B对A的同轴度限制了,所以B对A不用标了吧

老师描述的很专业,赞一个

网友(2015-06-03):
引用 网友B:
形位公差的制定不是凭空得来,它与切削加工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楼主在首楼贴出标有公共基准的工件图。这 ...

个人觉得老前辈的这种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要说检测手段,如果有三坐标测量仪,只要探针能够到达,那什么形位公差都能检测出来,问题是 ,所有工厂都有这么高端的检测设备么?在画图的时候充分考虑加工跟检测手段 ,这才是画图的乐趣,

网友(2016-01-19):
好多不懂啊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