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夹头,求图纸

楼主(2013-10-08):
那位大侠有成功的浮动夹头的图纸吗,帮忙发一个 421606892qq.com

网友:
这类夹头都是按刀具柄部直径设计的,一般孔径大0.2到0.5.固定一是穿销式,一是螺钉压式,样子见我的帖子。加工效率高丝锥不易损的通用攻丝夹具

网友A:
要看你加工什么产品啊,我看过用气囊做的浮动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加工什么产品啊,我看过用气囊做的浮动夹头

发个图片就好了

楼主:
谢谢六角车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