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电磁球阀与电磁换向阀的区别

楼主(2013-10-08):
我感觉吧  电磁球阀比电磁换向阀的功能要多点
就二位三通阀来说
还感觉 应该密封性能好点  但是具体多好 不清楚

网友:
什么是电磁球阀?跟电磁阀功能一样吗

网友:
原理一样啊

网友A:
球阀在管路中主要用来做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的流动方向,它只需要用旋转90度的操作和很小的转动力矩就能关闭严密。球阀最适宜做开关、切断阀使用
电磁换向阀一般调整介质的方向、流量、速度和其他的参数。

网友:
电动球阀?电磁阀?
电动球阀是球阀外接电动头。一般用于流量大的介质中。
电磁阀用于阀体自带线圈,一般用于小流量的介质中

楼主:
怎么说那 跟电磁换向阀差不多  但是里面用球阀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阀在管路中主要用来做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的流动方向,它只需要用旋转90度的操作和很小的转动力矩就能 ...

看来很有研究吧 比普通换向阀应该贵不少吧

网友:
球阀压力高,好像只有二位四通或三通的,价格要高一点

网友:
主要是密封性能好,用在保压系统中较多。

网友:
电动球阀主要用于管道连接中,电磁换向阀带有线圈,流量较小,一般用于阀体的控制。

网友:
电磁阀和电磁球阀的主要区别是泄漏量的区别,电磁球阀主要用在一些有保压要求的地方,两通逻辑插装阀的导阀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