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中心如何铣削螺纹。

楼主(2013-10-08):
求教!加工中心铣削螺纹,如何用UG自动编程,铣削参数,还有如果螺距较大的话刀具螺旋角怎么解决?

网友A:
个人喜欢手编+宏,修改方便。刀具本身没有螺旋角,只是程序给定按照走整圆+深度(螺距),

网友:
没那么麻烦宏程序就行

网友:
有专用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手编+宏,修改方便。刀具本身没有螺旋角,只是程序给定按照走整圆+深度(螺距),

宏程序不会啊!请教下怎么编。还有刀具没有螺旋角那加工较大螺距会不会……

网友:
Guhring,Walter和Vargus的网站都有

网友:
用螺纹铣刀

网友B:
走整圆+深度, 比如三菱系统 ,G02 I100  Z-60  P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整圆+深度, 比如三菱系统 ,G02 I100  Z-60  P3

我用的是发拉克的系统,这里面的Z-60是螺距吗?还有P3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发拉克的系统,这里面的Z-60是螺距吗?还有P3是什么意思?

Z-60是要铣的螺纹深度,P3是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宏程序不会啊!请教下怎么编。还有刀具没有螺旋角那加工较大螺距会不会……

铣螺纹实际上有点干涉切削,你铣出的螺纹底部不是尖的,而是圆弧的,螺距越大,表现越明显,要消除是没办法的,只能尽量减小,就是在能保证加工要求的情况下,选用小直径的螺纹铣刀,当然会浪费点时间了。

楼主:
这也是铣螺纹避免不了的

网友:
早期都是车牙刀磨避空螺旋铣削,一般跟据螺距需要多铣几刀
现在市面有很多螺纹铣刀,一般螺旋下刀粗精一次即可

网友:
如果小直径大螺距的话只能用专用机床把旋风刀扳螺纹升角加工

网友C:
A=Do-D/2    A=刀具轨迹的半径值    Do=螺纹外径   D=刀具直径
铣削通用程序
G90 G00 G54 G43 H1 X0 Y0 Z10 S...
G00 Z-(深度)
G01 G91 G41 X(A/2) Y-(A/2) Z0 F
G03 X(A/2) Y(A/2) R(A/2) Z(1/8螺距)
G03 X0 Y0 I-(A)J0 Z(螺距)
G03 X-(A/2) Y(A/2) R(A/2) Z(1/8螺距)
G01 G40 X-(A/2)Y-(A/2) Z0
G90 X0 Y0 Z0

楼主(2013-11-09):
引用 网友C:
A=Do-D/2    A=刀具轨迹的半径值    Do=螺纹外径   D=刀具直径
铣削通用程序
G90 G00 G54 G43 H1 X0 Y0 ...

如果锥度螺纹呢?

网友(点评):
锥螺纹也简单,用G91走圆锥插补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锥度螺纹呢?

大侠可否说详细点,楼上发的程序我在软件上模拟过好像……对了我是用的发拉克系统的。比如说M48*5深35这个程序怎么编?大侠能否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o-D/2    A=刀具轨迹的半径值    Do=螺纹外径   D=刀具直径
铣削通用程序
G90 G00 G54 G43 H1 X0 Y0 ...

       大侠这程序我在软件上模拟过,好像有点问题耶!哦  我用的是发拉克系统。比如说我要加工M48*5深35的内螺纹用直径35的螺纹铣刀程序怎么编?大侠能否指点下

网友(2013-12-14):
锥螺纹我是用的软件,孔也是铣的,效率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