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如何只减压力不减流量

楼主(2013-10-08):
减压阀为什么只减压力不减流量?减压阀阀芯动作时流量是怎么达到保证不变的?

网友:
压力过大就溢掉了啊

楼主:
减压阀动作了以后,阀口开度减小 液阻增加了这些对流量没有影响吗?

网友:
对流量是有些影响的

网友:
减压阀过了阀口后流量是有变化的,阀口要节流的!

网友:
减压阀的流量减少,必然会导致减压,对于楼主,可以适当调整开口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