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有个订单,一个铆接件大家来瞅瞅,要订货~~~

楼主(2013-10-08):
保持架厚度3毫米宽15,钢球6MM 总长135MM,钢球中心距12MM 端局平均分,共计11个钢球 具体图纸有,可以做的来联系我

网友:
象小型磨床导轨轴承

网友:
很想知道那个钢球是什么压进去的,顶一下,等大侠科普下

网友A:
有办法可以做,就是不知道楼主批量多大,模具费谁出

网友:
我看着像射钉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可以做,就是不知道楼主批量多大,模具费谁出

惭愧就50条,要求还比较低,公差没什么要求,只要基本尺寸符合就行。目前和老板商量下来的结果就是,自己买铜板线切割,在给朋友铆进去,付些加工费。

网友(点评):
那就难了。

网友:
钢珠要能动不?如果要求真不高,钢珠也不要求动,那就简单,铜排打孔,做个小模具,装上钢珠,冲下结束。

网友:
果断求公开,了解下以上各楼层的问题

网友:
靠,这都不知啊,牛眼可买,打孔器打孔,亚弧焊。。。。。。

网友:
这个件不应该叫铆接,是收口,球放在孔里后收口使口部直径小于球径,钢球掉不出来。

网友:
这个,50件果断打孔+线切割,既标准又快又省钱,相对其它方法而言。线割时紧配,取负公差,反之,取正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