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回路工作过程中,溢流阀是一直打开的吗?

楼主(2013-10-08):
减压回路工作过程中,溢流阀是一直打开,还是等活塞运动到位后才打开?

网友A:
减压阀 只有在液体流动的时候 才能叫减压阀

你没有说清楚 什么情况  怎么给你判断那

网友:
在通常的液压回路设计中,溢流阀都不是一直打开的,它是在超过系统设定的最高压力之后自动打开,溢流,实现保护液压管路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

楼主:
因为减压阀是节流口,油液经过减压口要节流,那那油泵多余的流量就该打开溢流阀啊 和进油节流调速回路应该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 只有在液体流动的时候 才能叫减压阀

你没有说清楚 什么情况  怎么给你判断那

因为减压阀是节流口,油液经过减压口要节流,那那油泵多余的流量就该打开溢流阀啊 和进油节流调速回路应该一样吧

网友:
能把液压原理图贴上来吗,不知道你的减压回路是那种类型的,溢流阀安装位置和作用(是保压还是保护作用)

网友B:
如果你负责任的告诉我你的泵选型没问题、你说的是减压回路、调试的压力正确,那么就是一直打开的

网友:
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负责任的告诉我你的泵选型没问题、你说的是减压回路、调试的压力正确,那么就是一直打开的

恩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减压阀是节流口,油液经过减压口要节流,那那油泵多余的流量就该打开溢流阀啊 和进油节流调速回路应该一 ...

多余的流量不是打开溢流阀,应该是直接通过它的T口回油箱了!!

网友:
真心学习,太多东西被遗忘了!

网友:
一般溢流阀不是常开的吧  都是关闭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溢流阀在起溢流调压的时候是常闭的,在起安全保护作用时是常开的

网友(2013-11-18):
分几种情况吧,如果是变量泵,溢流阀做安全阀的时候后,溢流阀正常情况下是不打开的,如果是定量泵的话,在也存在两种情况吧,有时候在溢流,有时候不溢流吧,看工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