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槽钢的两个腿上出20*40的长豆孔,用什么设备最好

楼主(2013-10-08):
在槽钢的两个腿上出20*40的长豆孔,用什么设备最好

楼主:
我是先打20孔,在用铣刀铣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冲孔的方式。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气吹后打磨一下

网友:
槽钢的两个腿上出20*40的长豆孔,用什么设备最好
你们有什么设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打20孔,在用铣刀铣

20的二刃铣刀直接干 不用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打20孔,在用铣刀铣

要求不高 也可以以割代铣 我现在10mm以上的长腰孔都是割出来的  用小型数控割机干的 割嘴补偿算的好的话也能做到正好

楼主:
我这有车床,铣床。冲床冲模具退料是个问题。

网友:
用铣床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