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受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3-10-08):
各位大哥大姐,这几个螺栓除了受自身重力外,油缸运动时受力应如何计算?小弟这样计算对不对,
1.算出2根油缸的拉力,求出加速度a
2.计算出橙色架子的拉力F=ma
F即几个螺栓受到的力

网友A:
图中并没有明确这些是什么样的螺栓,绞制控螺栓和全螺纹螺栓有承受不承受剪力的问题;沉头螺栓和盘头也有对中的受力差异。这些不说明,具体的受力就不好说。
用F=ma来说,只能说明垂直方向剪力或者摩擦力的大小。全螺纹螺栓主要靠正压力引起的摩擦力起作用。
一排或者多排螺栓的受力,有些需要考虑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里面的一些计算。得翻一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并没有明确这些是什么样的螺栓,绞制控螺栓和全螺纹螺栓有承受不承受剪力的问题;沉头螺栓和盘头也有对 ...

你好,该螺栓为普通螺栓,沉头。主要是受垂直方向的力!还请帮忙看看,当油缸运动时,螺栓受哪些力,该怎么计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该螺栓为普通螺栓,沉头。主要是受垂直方向的力!还请帮忙看看,当油缸运动时,螺栓受哪些力,该怎 ...

普通螺栓需要预紧,从而产生对螺栓长度方向的拉力;由于垂直方向通过预紧产生的摩擦力固定,载荷重力方向,可以产生对螺栓的倾覆力矩;给螺栓预紧的扭矩和正压力及压力角是有关系的,可以计算出来。螺栓其实是在拉弯扭组合变形的状态下。
沉头的,由于螺栓头的自对中性,有时候极易接触,产生剪力。
对于成排的螺栓,计算时也有考究,忘了是理论力学还是材料力学上有了,得翻一下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螺栓需要预紧,从而产生对螺栓长度方向的拉力;由于垂直方向通过预紧产生的摩擦力固定,载荷重力方向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我问的不够详细,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当油缸往上拉时,螺栓受到向下的力怎么算,其他的力先不考虑?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我问的不够详细,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当油缸往上拉时,螺栓受到向下的力怎么算即油缸运动给螺栓向下的力,其他的力先不考虑?

网友B:
就是重力啦,油缸运动速度比较慢,可以看做匀速运动,所谓的惯性力可以看做O。

网友C:
那个黄色架子就收到货物重力和自身重力,
还有算一下加速度冲击力 这个应该不大啊。,
气缸拉很架子关系不大的吧。气缸只要还是拉架子上的货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黄色架子就收到货物重力和自身重力,
还有算一下加速度冲击力 这个应该不大啊。,
气缸拉很架子关系不 ...

老板要求比较严格,要求要算油缸启动瞬间螺栓受到得力,这个我是直接用油缸的最大拉力F,算出货叉架的加速度a,再F=ma算出螺栓的受力,但感觉我算的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重力啦,油缸运动速度比较慢,可以看做匀速运动,所谓的惯性力可以看做O。

油缸启动瞬间螺栓有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黄色架子就收到货物重力和自身重力,
还有算一下加速度冲击力 这个应该不大啊。,
气缸拉很架子关系不 ...

加速度冲击力怎么算,我就差这个了

网友:
真没算过

网友:
加速度是F=ma对的,但货叉速度不会太快的

网友C:
直接算出力sw有限元一分析就出来了,叉子够不够,螺栓在算一下就很清楚了
货叉加速度不会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算出力sw有限元一分析就出来了,叉子够不够,螺栓在算一下就很清楚了
货叉加速度不会很快的,

支持现代设计............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那个橘红色的架子上,需要放置其他的东西么
或者在那个架子上放什么非常重的东西,或者在架子上有其他的受力么

油缸的运动的加速度应该是可以估计出来的,假设为a
F惯性力=a*(M橘红架子质量 + M上面的重物质量

总的外力F就等于 橘红色架子受到的外力F外力 + F惯性力 + G重力
如果橘红架子受到的外部作用的扭矩为M
然后把架子看成刚体,计算求解力系,得到Fx Fy Fz Mx My Mz

以出图面的方向为x轴,油缸运动方向为y轴

Fx = Fz
Fy = F惯性力 + G重力(都为体力,等效到刚体形心)

如果存在扭矩My Mz,对于螺栓连接,有的螺栓载荷要增加,有的要减小
要把扭矩等效到各个螺栓上去(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得到Fm(单个螺栓的)
则F总=Fmi+Fi /n ,i=y,z, n为螺栓个数。

Fy方向的力由螺栓预紧后,与底部粉色结构件之间的摩擦力提供
两个工件之间的摩擦系数为u,摩擦的安全系数为Ks = 1.5,则:

Ks*Fy >= u*[n*F预紧 - Fy*(Cm/(Cm+Cb))]
n为螺栓个数,Cm为被连接件刚度,Cb为螺栓刚度,可以查手册
上面的式子中,[]里面的是螺栓的残余预紧力
由这个式子,解出F预紧

然后计算螺栓的最大拉力:
Fmax = F预紧 + F*(Cb/Cm+Cb)

要求螺栓最小直径d >= 2*(1.3*Fmax/[σ]/pi)^0.5
[σ]=σ屈服/S ,S为安全系数,一般1.5~2,具体的查表吧

a.然后校核,在螺栓预紧后,是否会压坏表面
b.受弯后,载荷减轻的螺栓会不会松动(预紧力为零)
c.如果受交变载荷,还要去校核疲劳寿命

预紧螺栓组连接计算大概就这样(铰制孔螺栓不是这样的)
可能还有特殊的,最后三点看具体情况吧

受力分析、计算公式熟练,常数都背下的情况下
二十分钟应该能全部算完,包括最后三点,查表的话最多半个小时
从前算过好几个螺栓连接,所以影响深刻...

以上可能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拍砖!

网友:
受到99八前辈那个螺栓的帖子,应该还有一些要考虑的,
就是一些重要的螺栓连接,还要计算一下拧紧扭矩。

上面说用有限元算,
今天试了一个25直径,50长度的轴,一端固定,一段受扭,abaqus做的
然后相同尺寸的网格,不同的单元,对比解析解,误差高的有15%,误差小的有不到千分之一
所以,能用手册的公式,还是少用有限元,除非功底非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那个橘红色的架子上,需要放置其他的东西么
或者在那个架子上放什么非常重的东西,或者在架子上 ...

您好,您研究的太深刻了,可以将您之前计算的资料发给我一下,不胜感激!
我邮箱 spsy126@126.com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在纸上验算用了,也是给别人算的,没有电子的资料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濮良贵 螺栓部分的那个例题。这个书的电子版已经发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启动瞬间螺栓有受力

我看还是算算滑轨面的最大静摩擦力。因为静摩擦力远大于滑动摩擦力,如果有润滑,还要考虑油脂的粘稠吸附力。所以推动的瞬间比较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