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损怎么办

楼主(2013-10-08):
现有一轴 轴径为65 由于轴承损坏导致轴有约0.5毫米的磨损,现拆下来了 感觉该轴上还有其他重要零件拆不下来,请问该轴还可以使用吗,将轴承座装上去后用轴承座上紧盯螺钉固定是否可以呢,多谢

网友:
跳动大,固定不住

堆焊处理或能不那能镶个套

网友:
镶个套比较好。

网友:
镶套吧!要是能拆下来重做一根,或者焊接之后车,镶套,还可以刷镀等

网友(点评):
对,进行补焊然后上车床车。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我们就是专门修这个的,小菜一碟。

网友:
激光熔敷,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