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米机的原理图

楼主(2013-10-08):
请问谁了解碾米机(即脱稻壳的)的原理,最近有个项目想借鉴一下碾米机原理,网上搜也没有太具体的,哪位大侠有相关原理,最好有原理图配合说明让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小间隙螺旋传动  不过我没搞清楚为什么脱壳率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间隙螺旋传动  不过我没搞清楚为什么脱壳率那么高~

我查了有好几种形式啊,有用一对辊子,一快一慢进行碾压,间隙可调,还有是外壳里面只有一个旋转的砂辊转动,不知道这些辊子市场哪有卖的?都是什么材质的?非金属的是不是硬度会不够?

楼主:
没人接触过这方面的吗??

网友:
不知道这个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