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这种摆线减速器无点支架卖?

楼主(2013-10-08):
碰到个搅拌罐上用的支架,要找同型号的,网上搜了几个小时没找到,求各位大侠支持。
上法兰外径约230,下法兰外径约300,支架高约320(就这个高度不合,郁闷!)。

网友:
两个法兰盘,一根钢管,自己汗一个...

网友:
问问淄博的厂家

网友:
洗砂设备里头这种法兰经常用到.实在不行自己焊个,比铸的好用.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做焊接件即可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