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超柔电缆

楼主(2013-10-08):
因公司产品特殊性,需要超柔电缆,弯曲半径越小越好,附件图片是现在设备上的欧洲电缆,直径12mm,弯曲半径约20mm;
现在需要的是可以承受166安培的电流,最好带屏蔽,有请联系我:xuemingxian@mepro.cn
另外:需要耐磨,可以替代现有电缆即可

网友A:
那该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该是什么材料

需要耐磨,可以替代现有电缆即可

网友:
这必须是多股线,股数越多越柔软。

网友:
找找日立看看吧。下边的日立电线公司就是生产电缆的。具体的要求参数给他们的话,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