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活怎么安排工艺呢

楼主(2013-10-08):
材料为铝合金具体牌号不清楚
毛坯外径118,加工到86
内孔加工到72 (0----+0.002)
内孔与外径同轴度要求0.004
 共5件

楼主:
今天出废品了
就栽在这上头
先说说我怎么干的吧
1修卡爪
2夹外圆车内孔到位
3车外台到位
倒角
谁知道哪错了吗  反正现在我知道了
先卖个关子,

网友(点评):
粗车完后再精车

网友A:
楼主,请问下你车削过程中有没有打表(杠杆百分表)?还有你确认你的精度要求是2μm和4μm?普通车床最多能加工0.02精度左右的产品,这受到机床本身的限制,这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车能弄这么高精度嘛,出成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你车削过程中有没有打表(杠杆百分表)?还有你确认你的精度要求是2μm和4μm?普通车床最多能 ...

写错了,0.02,0.04尺寸不是关键,
关键是工艺错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这是工作啊,这么不认真?

网友B:
你应该先说哪些要求没达到我们在猜

网友(点评):
工艺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先说哪些要求没达到我们在猜

加工完外径,在加工内孔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加工的过程中铝件会产生变形,导致同心度不够和尺寸精度有所误差,应该都留有余量最后加工

网友:
楼主,请问您的卡爪修完之后有没有用杠杆百分表打表?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3丝以里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你打表的极限??要知道你的卡爪精度仅仅是3丝以内,加上装配误差呢(工件装夹在卡爪上),这就很难保证同轴度4丝的公差了。

网友(点评):
还有兄台您的工艺没有分粗精加工。一般都是先劈端面,然后粗车内孔,留余量;粗车外圆;然后精车内孔,车外圆到位;最后车倒角。不知道我说对了没?

网友:
铝活软,一次成型精度不够,肯定有变形,先车外圆再内孔,记得留余量,精加工

网友(点评):
呵呵呵大侠高见啊,第二个活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嘿嘿,工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往细里说,这个工件是通过车床尾座装夹的钻头打的底孔。咱进一步细化这个工件的工艺:1.调整车床的三爪,使之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先用工件试装夹下,大概调整到三爪夹持直径比工件的毛坯外圆小一些),用镗刀镗三爪,保证三爪的圆跳动在1丝左右(这个比较难,尽量吧)---注:镗的过程中不断打表,然后根据打表的情况进行镗孔,这里三爪是镗出一个夹持工件的小台阶;2.装夹工件,打表,调整工件,保证工件的圆跳动在一丝左右;3.采用试切法对刀(劈端面);4.用车床尾座夹持钻头,钻工件底孔;5.粗车外圆,留余量;6.用镗刀半精镗孔,留出精镗余量;7.精镗孔,镗孔到尺寸;8.以内孔为基准,精车外圆,车外圆到尺寸;9.车倒角;10.掉头装夹,劈端面。这里顺便问楼主几个问题?楼主选用的外圆车刀是什么材质的?镗刀是什么材质的?钻了多大的底孔?底孔钻的多大?精车余量留的多少?粗车车床转速多少?精车的转速又是多少?切削液选用的是什么?工件总共打表几次,每次打表的精度是多少?加工这个工件的机床主轴圆跳动是多少?

网友:
机床主轴精度满足不了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
修爪子是多余的,外圆内孔均留2mm左右的余量再精车到位

网友:
楼主。。。公布答案吧。。急死我啦

网友:
我来猜一猜。
首先修卡爪没必要。
1,5件全部粗车内外形。
2,5件全部精车内形及各深度至图纸要求。
3,用45号或别的钢材车心轴,心轴直径与工件孔经配合,配合的精度关系同轴度。
4,工件装夹在心轴上精车外形。
这个方法可以避免工件径向变形,并且由于分序加工避免了精车时换刀,可以保持尺寸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出废品了
就栽在这上头
先说说我怎么干的吧

LZ是不是同心度达不到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0.02,0.04尺寸不是关键,
关键是工艺错了

哎,少个零就好做很多哦

网友:
应该是你工序错了。应该先车外形,在车内孔。

网友:
外圆再内孔,记得留余量,精加工,调整夹力,内外一次下来看看

网友:
余量和精度控制都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

楼主:
刚下班,就来这了
第一次接触铝件,感觉单边6.7个厚,应该不会变形的,
外台余量较大
于是乎就脑子一热把内孔干到位了,
谁知道待我车完外台,内孔竟会椭圆20多丝
我那个后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完外径,在加工内孔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加工的过程中铝件会产生变形,导致同心度不够和尺寸精度有所误 ...

同心度要求这么高肯定要先粗车内外圆放余量然后精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