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指示灯不亮,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08):
今天我的一台数控雕铣机,上午干活好好的,下午开机,驱动灯不亮,打开控制柜查了一下,保险没问题,三个驱动器其中一个灯不亮,找来电工看了一下,说中间继电器指示灯不亮,可能坏了。求高手指点一下,哪里坏了?

网友A:
问题没描述清楚,先检查下伺服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或再调旁边伺服的电源接上去检查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描述清楚,先检查下伺服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或再调旁边伺服的电源接上去检查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谢谢,我明天查一下。

网友:
都有可能,一路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