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行星减速机维修讨论(续)

楼主(2013-10-08):
我们领导現同意机修人员的意见,不焊接,但也不买原厂配件,决定找加工厂加工一根轴使用。我请教各位师傅,加工这样一根两米长,直径200mm两端有花键的轴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是材质热处理要把关,这根轴不允许调头车成的。其他看看花键位置是否需要表面处理渗碳或者渗氮等等,都是成熟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材质热处理要把关,这根轴不允许调头车成的。其他看看花键位置是否需要表面处理渗碳或者渗氮等等,都 ...

感谢你提醒,我们只要求加工厂商给我们用45号钢调质处理,至于两端的花键槽是做渗碳或者是渗氮处理我还不太懂,师傅能详解渗碳与渗氮的区别吗?

网友:
渗碳与渗氮的区别

网友A:
不想下载,百度上就有,我也是在百度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下载,百度上就有,我也是在百度下载的

谢谢!我去百度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