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 1/4内螺纹,铁屑排不出,10来个就坏刀头,有时只有几个

楼主(2013-10-08):
请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帮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啊,拜托了。

网友A:
冷却充分,刀尖中心高度。不过,这么小的内螺纹干嘛要车?不能攻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充分,刀尖中心高度。不过,这么小的内螺纹干嘛要车?不能攻丝吗?

攻丝的螺纹牙太毛,而且ntp的难攻啊,锥度螺纹的攻头贵啊,而且攻不了几个,我做的是304不锈钢的,人家用攻头攻,进口攻头也只能攻十几二十个,300多一支攻头呢

网友:
304很好攻的呀,我经常做npt1/4。用osg的直槽丝攻,四十块左右吧,加工中心引一半牙(锥螺纹,全深攻不动),加攻牙油(不加油会把螺纹拉毛的),很轻松的。
一支丝攻加工50个孔左右,拆下来用于手动攻牙至螺纹深度到位。手攻的好处是丝攻钝了还能磨磨,呵呵。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引一半牙?用加工中心攻丝,好有钱呀,OSG的丝锥这么便宜呀,我一直都用100以上的。成本还是太高,半支白钢条,搞定

网友B:
这螺纹我们这经常做呀,很正常呀,都用车,攻丝的成本太高了。我们都是用黑皮的白钢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螺纹我们这经常做呀,很正常呀,都用车,攻丝的成本太高了。我们都是用黑皮的白钢刀做,

就是含钴高速钢,排屑不好怎么办?用去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含钴高速钢,排屑不好怎么办?用去吹吗?

那是磨刀的水平太次,我们用白钢条很容易磨成铁屑直直的向外飞的样子,偶尔会有一两刀会缠绕,车下一个产品拿掉就行了

网友:
这个需要多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磨刀的水平太次,我们用白钢条很容易磨成铁屑直直的向外飞的样子,偶尔会有一两刀会缠绕,车下一个产 ...

内螺纹,铁屑往外飞?

网友(点评):
对呀,铁屑直直的向外飞,没见过?

网友:
找找吧  总会有

楼主:
顶起,跪求答案。

网友:
我也觉得是刀子的问题  白钢刀你铁屑要是一根直接吐出来 就OK了

网友C:
g76功能或者刀头开槽或者分粗挑精挑,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g76功能或者刀头开槽或者分粗挑精挑,是头疼

用的就是g76了,单边切和左右交替切都试过了,没用,就是铁屑排不出,用的是瓦格斯的刀片。一般1/4的螺纹按瓦格斯推荐的是15刀加工出螺纹,我用G76也是15刀左右,在第8~10到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刀被铁屑挤到的声音,这时候刀片的尖的坏了,得补偿。补不了几次刀片就废了。用G76的话分粗精车程序如何编,因为起刀点位置是变化的。只是G76没有中间暂停的功能,要不就能停下来清理铁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g76了,单边切和左右交替切都试过了,没用,就是铁屑排不出,用的是瓦格斯的刀片。一般1/4的螺纹 ...

15刀什么意思15刀竿吗还是挑了15次,4分一我想应该4刀就够了,可能是你刀竿大了。你可以磨掉一些,好排屑,内孔中心高几十丝好用点,精挑林外加一把刀,通过调节螺纹起点z来和粗挑刀重合,粗挑g76精挑g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刀什么意思15刀竿吗还是挑了15次,4分一我想应该4刀就够了,可能是你刀竿大了。你可以磨掉一些,好排屑 ...

304不锈钢的材料挑npt1/4的螺纹你只用4刀?瓦格斯推荐就15刀呢

网友D:
攻丝不锈钢是有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攻丝不锈钢是有困难的

我是车螺纹,铁屑排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304不锈钢的材料挑npt1/4的螺纹你只用4刀?瓦格斯推荐就15刀呢

不锈钢挑的次数越少越好,4到5次够了,要分粗挑精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