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S3M,P3M,MA3这几种同步轮的特点

楼主(2013-10-08):
求教各种同步带的用途?同步带同样是节距3mm,各有什么优缺点呢?请哪位有常接触同步带的内行,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查米思米书看看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不是有标准的吗

网友:
S3M和P3M的区别是齿形不一样,S是梯形齿,P是圆齿,至于选型就可以参考产品目录的选型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