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140怎么加工孔径205mm,刀片选择和修磨?

楼主(2013-10-08):
今天试车了几个,哎呀,闹心死了,刀不会磨!! 车削不断,一直缠啊,老是坏刀!  工件要求不严,精车最后尺寸205.2 mm   毛料是客户在别处半加工了 200mm  长度165mm   应该把刀磨成什么角度,车削效果最佳?    刀杆现在用的直径40圆钢。

网友:
刀杆现在用的直径40圆钢,这个刚度应该可以。
刀具如果不好断屑,一个是断屑槽磨的不好,再一个是前角的大小,刃倾角的大小。
另外就是走刀速度、转速、吃刀量大小。
让用语言表达很难。最好请一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回家看看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