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使一台装满物料后约十吨重的送料架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13-10-08):
如图:
1. 红实线与白虚线为料台,红实线为料台最终工作位置,白虚线为料台伸出后上料位置,
2. 黄线为物料,料台加物料总重量约为十吨
3. 其运动行程为2.6米
4. 阴影线位置为走道,当料台伸出时怎样增加安全措施,以避免走道有人或物时受到冲击,
5. 怎样使其伸出或收回时安全停止运动,
.
.
.
现欲使料台平稳伸出,待物料放置完成后再回到工作位置,该怎么设计比较合理,且最节约成本。

我想使其沿图中绿色线为轨道运动,但不知道该怎样设计其动力源,以及设计中该怎样计算所需数据(比如:所需的力,加速度,冲量,摩擦力、系数,传动方式等),求高人指点,在线等,感激不尽。

网友:
用剪叉式升降平台吧

网友(点评):
首楼为平面图。

网友:
直接用减速机驱动  这个我们用的很多

网友A:
像摆渡车那样,四个轮走钢轨,电机减速机驱动,或用油缸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摆渡车那样,四个轮走钢轨,电机减速机驱动,或用油缸拉。

我现在对计算方面不太会,如果采用你说的方式该计算哪些内容呢?望详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对计算方面不太会,如果采用你说的方式该计算哪些内容呢?望详解,谢谢

根据所承载重量选钢轨,滚轮,轴承等,设计承重钢结构,计算电机功率,选减速机,或计算油缸所需拉力等。具体请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可以参考天车的方案,吊起还是撑起都可以,惯性很大,速度要计算好.强度一定要计算,毕竟下面有人通过,出一次事故就over了.

网友(2015-01-21):
像摆渡车那样,四个轮走钢轨,电机减速机驱动,或用油缸拉

网友:
移动距离不大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液压缸推动移动平台行走,分几次送进;停止位设缓冲阻尼装置
2、链条或卷扬机拖动移动平台运动
3、设计自动行走移动平台,电机减速机驱动
建议采用第一方案,占空比小,电机驱动功率也小移动平台行

网友(2021-05-21):
有专门的移动平台小车,不贵10来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