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滤器怎么改进

楼主(2013-10-08):
大家说说这种过滤器的缺点,怎么去改进?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A:
过滤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什么?

我们只考虑结构设计,过滤纯水中的杂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只考虑结构设计,过滤纯水中的杂质

纯水有杂质?
不懂,网上找找现成的吧。。。

网友B:
如果水压大,弹簧力小,过滤器右移,偏离密封圈,那就会有杂质不经过滤器。

网友:
90度拐弯,有不小的压力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水压大,弹簧力小,过滤器右移,偏离密封圈,那就会有杂质不经过滤器。

我也担心此问题,但无法确认,另外,感觉结构不稳,过滤器不好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此问题,但无法确认,另外,感觉结构不稳,过滤器不好清洗。

那你就想办法让介质从过滤器的外面往里面渗。
把弹簧弄到过滤器左边,过滤器再掉个头 ,顺着流道一起向右抵住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