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波纹补偿器么,看看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3-10-08):
这种结构是否合理呢,特别是螺栓的应用

网友(点评):
钢丝螺套的作用也可以起到补偿螺纹的作用吧,而且简单灵巧。

网友A:
不对吧,那应该是运输时防止损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那应该是运输时防止损坏的吧

螺杆中间二个螺母不应该仅仅是防损,应该具有定位作用,因为补偿器过度压缩会造成损坏。

网友B:
1.工作振动时,中间的定位螺母不会松么,要不在两个螺母中间加个套定位(螺母预紧在套两边);
2.同1,外面的螺母也没有预紧,振动时会不会松动?是不是考虑双螺母互相锁紧;
3.两侧的板直接在螺纹上滑动,不会损伤内孔表面么。

楼主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 金属膜片联轴器 的结构,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刚进机械行业,提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们拍砖啊~

网友C:
这是目前比较合理的结构,金属波纹管都这么做的,谁告诉这玩意工作时螺栓螺母还较上劲呢,这是安装前的结构,安装后就得去掉螺栓。金属波纹管还有柔性连接,一般用连杆机构。

网友(点评):
一般用连杆机构? 应该用于管道温差补偿吧。

网友(点评):
是的,仅是安装前状态,是为了运输储藏保障。免损坏

网友D:
这个是比较短的波纹连接头。一般用于温度变化得管路直线连接,用以补偿热胀冷缩带来的管件间度的变化。
还有些波纹联轴器是提供消除两轴的偏摆。伺服电机轴与减速器轴或者丝杠直接连接时很多老式的设计就是用波纹联轴器。
波纹联轴器通常是用薄的不锈钢管卷焊而成,然后膨胀挤压成型的吧。然后再用自动焊接机精密的焊到两端已成型的法兰盘上的。所以波纹管很难做,本身波纹的成型就很难,更难的是焊接工艺。因为波纹管伸展与饶曲都会让不锈钢产生疲劳,容易失效。所以楼主图上的那几颗螺栓是限位用的。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延长机构可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工作振动时,中间的定位螺母不会松么,要不在两个螺母中间加个套定位(螺母预紧在套两边);
2.同1,外面 ...

嗯,你说的对,确实螺栓存在松动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目前比较合理的结构,金属波纹管都这么做的,谁告诉这玩意工作时螺栓螺母还较上劲呢,这是安装前的结构 ...

你说的,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所以在此我提出这问题,集思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比较短的波纹连接头。一般用于温度变化得管路直线连接,用以补偿热胀冷缩带来的管件间度的变化。
还 ...

呵呵,这是管道用的。

网友(点评):
看来我理解错了,自己以为是类似联轴器的东西,还是楼上两位前辈说的是。学习了!

网友:
标准件库,,,多了。。。

楼主:
我个人认为,文件中给出的方案,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