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螺旋叶片的难度在哪,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3-10-08):
同题,最近一个问题令我很郁闷,这么个螺旋车削的时候到底难度在哪呢?请指导!

网友A:
这个怎么车,焊接的吗,那么薄,车起来应该容易振刀

网友B:
这个绞龙是焊的吧,支柱是圆的啊。不过如果叶片到底的话,我想应该也是可以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绞龙是焊的吧,支柱是圆的啊。不过如果叶片到底的话,我想应该也是可以车的

处理好螺旋升角的问题,其它都好解决吧?

网友(点评):
这玩意真要车,如果没有那么苛刻的精度要求真不如焊了,得一刀刀地来回掏,掏多久,看着就犯困啊

网友(点评):
很多是焊接的,然后上车床车一刀,也有全部是车的,看客户要求吧!

网友(点评):
呵呵,肯定是焊的,要求高的话最多再车个外圆

网友C:
车外圆有难度吗,,,

网友:
螺旋压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清楚图片。
如果图片里的叶片可以车出来,那支撑叶片的圆柱呢?

网友:
这是搅拌桨叶或者叫螺带,图上是单方向的,常用的还有双向的。

一般加工只加工外圆,除非极精细的或者有其他特殊要求、配合,通常是不需要加工螺旋面的。

车外圆的加工要以中间的轴为基准,注意由于螺带薄壁,不要引起变形。

网友(点评):
说得实在。

网友(点评):
外圈那个带螺旋升角的蛟龙如果是一个整体的话怎么弄出来呢?

网友E:
应当理顺楼主的思路—1.车削的切削速度是旋转产生;
                    2.要车的话车床就要有相应的导程;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是不会那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车,焊接的吗,那么薄,车起来应该容易振刀

先是焊接起来,接着再车,使螺旋锥度和外径加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清楚图片。
如果图片里的叶片可以车出来,那支撑叶片的圆柱呢?

那个是先焊接起来的,那个圆柱是焊接的,螺旋主要是需要焊接之后车外圆和锥度,比较麻烦,很打刀,所以求高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外圆有难度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没难度,那么求指导!锥度和外圆车之法!

网友(点评):
给个数据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当理顺楼主的思路—1.车削的切削速度是旋转产生;
                    2.要车的话车床就要有相应的导程 ...

那应该怎么做呢?求指导!

网友:
比较难车呀,期待高手!

网友:
磨吧,车床改造一下

网友:
叶面好像没加工过。。。

网友:
这个我们正常做的,就是一组螺旋,主轴先加工好,支撑杆子也加工好,然后是拉螺旋,再焊接到支撑杆上。

网友:
不好车,焊接的距离都是一样吗?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做的盾构机的螺旋片和这个类似,不用车,把板卷好了做好定位直接焊。

网友(2013-12-06):
楼主指的是车外圆吧

网友(点评):
是的,还有两端止口!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在刀架前面做校正模,后面刀跟着走,就不会打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