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调质难加工吗?我司用刨床加工一个刀板,出现了粘刀现象

楼主(2013-10-08):
请问45#钢板调质到HBS210度,在刨床上好加工吗?  我司用刨床加工一个刀板,出现了粘刀现象。因硬度计出现问题,未能确认实际硬度。

请各位大虾有类似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可以加工的,我们以前经常用刨床加工45#刚调质的,都好加工。粘刀的话是跟磨的刀有关系的。谢谢

楼主:
请问先加工后再处理会不会对之前的加工起变形呢?加工后零件比较薄,也很长,

网友:
硬度底了 韧性太好了

网友:
45钢调质后加工性能是很好的,楼主说的这个现象应该要首先确定一下工件的实际硬度是否有HBS210,另外也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与所用刀具有关。

网友:
调质后应该好加工才是

网友:
应该好加工,你再磨磨刀吧

网友B:
hbs170-hbs230,球状组织对车加工最有利;片状珠光体对拉削加工最好

网友:
有可能是刀具参数与加工参数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刀的问题

楼主:
各位,我们用的是白钢刀,看了各位的指点,我觉得刀的方向会着重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工的,我们以前经常用刨床加工45#刚调质的,都好加工。粘刀的话是跟磨的刀有关系的。谢谢

你的指点很好,我们着重在刀的方面处理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bs170-hbs230,球状组织对车加工最有利;片状珠光体对拉削加工最好

你的资料很专业,谢谢!

网友:
磨刀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