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常用的胶水的性能 、使用场合、牌号含义

楼主(2013-10-08):
请问那位大侠有关于胶水的资料 不需要太深奥的  里面要有常用的胶水的性能  、使用场合、牌号含义等信心。
通常所讲的像502   803   820  520  等等  这些牌号都代表胶水的那个性能参数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 好像有 粘结 章节,也许能帮上你

网友:
图文介绍我常用的10多种胶水(胶粘剂)——小鬼头 2011年10月

日常喜欢在家中鼓捣东西,积累一些用胶经验。见本论坛很少有专门介绍胶水的帖子,故发此帖供大家参考(想到哪,写到哪,大家将就看一看)。

看到大家一提起胶水,必然提及502、哥俩好之类的。N年前我也曾一度爱用这些东西。可随着对胶水接触得多,发现有性能更好的胶水完全可以取代(下面有述),因此,502、哥俩好之类的胶水基本上已被我摒弃不用,已不列入我的备用材料库中了。

1、热熔胶

热熔胶是电器中经常见到、用到的东西。比如电解电容的固定、排线的固定。小女孩的一些头饰,也常用这个东西来粘。

这种胶平宜,粘接强度不算高,但也不算差。但胜在填充性好、固化速度较快、易于操作、需多少就用多少,用处广泛,尤其适用于粘接面大、粘接强度要求不高、需要填充的物体。

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使用,这里就不多作介绍。需提醒的是,如果平时使用较多,建议购一把热熔胶枪为佳。

2、玻璃胶

玻璃胶与热熔胶有些相似。其防水性能出色,水管、灶台等需防水的地方非他非属,反而电子电器用处不多(洗衣机、饮水机之类除外)。

但其外形不好修整,粘手粘脚的。一瓶胶开了封之后,放置时间一长,剩下的就会失效。这两点与热熔胶区别较大。

他与热熔胶相似之处是粘接强度都不是很大,具有柔性,都可供临时性的粘接使用。但玻璃胶固化时间长(有时是好处,可以有更多时间来处置接口),不易清除干净。

3、602丁晴胶

这胶水粘接强度甚差,却号称“强力胶”,真是搞笑。

这胶水虽然粘接强度差,但粘度高(即很粘东西)、属于柔性,易清除、也很平宜,我经常需用到。因为,我经常用他作临时性、无强度要求的粘接,有时缺他还真是不行——比如小电器的底座橡胶脚(或铭牌),盖住了机壳的固定螺丝,拆修完这个小电器后,就需这种胶来粘橡胶脚(或铭牌),以便下次还可方便拆卸。

网友:
4、合众牌AAA超能胶

这胶水是环氧树酯型的结构性胶水,即是,具有甚高的粘接强度和硬度的,可以充当机壳,能受力。

此胶水为双组份胶(即所谓的AB胶),除了粘接强度高外,其固化后还有一个非常突出之处,就是透明的,不怎么影响被粘物的外观。可粘对象甚多,铁、铝、电木、硬塑料、陶瓷等都可粘(但不可以粘铜材)。因此,我甚喜爱这一胶水,也经常向朋友推介。

PS:双组份胶都提供一支塑料棒,这支塑料棒表面滑溜溜的,不会与胶水粘在一起。用专业述语称,这种材料属于LSE(low surface energy,低表面能量)材料,如聚丙烯材料等。低表面能量的材料,绝大部分的胶水都不能对付,仅有极少数型号如3M在业界领先的DP8010和DP8005能粘好,但这两个型号的胶水很贵(过百元一支),业余使用也不便(混合比例相差悬殊,宜用3M的胶水枪,又得花上数百元)。

由于合众牌AAA超能胶是环氧树酯型胶水(3M的DP460、DP190也是此种AB胶),所以,化学/物理特性稳定,不怕水,长时间使用后仍很稳定,不会出现脱胶。在此作一些比较(含丙烯基AB胶与环氧树酯AB胶的比较):

   (1)502胶水虽然是快干胶水,施工速度快。但化学/物理特性甚差,干后呈脆性,不防振,还怕水。

   (2)哥俩好以及后面介绍的卡夫特强力AB胶、3M的DP810,都是丙烯基胶水。丙烯基胶水优点是,粘接面不需专门处理,略带油性也不怕,固化速度比环氧树酯胶快。但化学物理性能不及环氧树酯胶。曾留意过,哥俩好胶水、卡夫特强力AB胶粘好后,数个月就开始出现变脆和脱胶现象(3M的DP810未留意到,因3M是胶水界的领先厂家,这方面可能会好很多——好像其DATASHEET有讲到)。

   (3)合众牌AAA超能胶是透明的, 粘好后不影响外观。非本次介绍的其他胶水可比(连3M也极少有透明的环氧树酯胶型号)

   (4)哥俩好比502粘得牢,可与合众牌AAA超能胶相比,差距甚大。接下来介绍的快干版合众AB胶,也比哥俩好、502粘得牢。当然,与DP810、DP460比,合众AAA超能胶的粘接性能要差一些。

    PS:3M的各种胶水DATASHEET,列出了各种材料相粘(至少有十种八种)的粘接强度以及固化后的硬度、绝缘强度、热膨胀系数、温度适应性、环境适应性如何,都有数据给出。而国内的胶水,一律用文字“模糊”过来,都称自己的粘接性能很NB,令使用者很迷茫。合众牌AAA超能胶算是好的了,在说明书列出了有限的两种材料粘接数据:钢与钢 10-18MPa,铝与铝 8-14MPa.

     ——3M的粘接强度见后面的3M胶水介绍

   ——这个表列出3M DP460的固化后的硬度、绝缘强度及热膨胀系数

   ——这是DP810的温度适应性

   ——这是DP810的环境适应性(浸润于丙酮、汽油、酒精等环境中)

实际应用上,我除了粘接电器机壳外,我还曾合众牌AAA超能胶来粘过陶瓷杯、旅行箱(衬上铝条起补强作用)、鞋子。其中,粘鞋子的投入产出比最高,因为胶水成本仅数元。图中为最新的应用——用来粘台灯贝壳罩(胶水未干前呈黄色,干后则变透明)。

有意思的是,以前我找到此胶水后一直买来用,可近年本地商店没供货,我最近还是通过网上的饰物店买到的(店主主要供他粘钻石、饰物呀什么的)。

网友(点评):
介绍的满详细的,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我想找一种可让PVC塑料块与钢架粘结的胶水,粘结后,我需要上铣床铣这塑料块。铣完后,粘结牢固与否就没有关系了。能否推荐下,用哪种胶水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来源网络,偶不是胶水达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