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圆,向前辈们请教

楼主(2013-10-08):
最近加工一个零件,其中一个部位是需要加工外圆和内圆,因为平时基本不加工孔,手头没镗刀,就直接铣圆。
问题就来了,不管是内圆还是外圆,F1000以内圆度还可以,F1000以上到2500误差就大了。
机器是直线导轨数铣,三轴垂直度300mm误差1丝内,主轴垂直300mm划圈误差1丝,三轴丝杆反向间隙半丝内,主轴跳动0.002。
刀具是全新12mm4刃合金刀,S2500,精刀是顺铣一刀后尺寸不变再逆一刀,加工深度10mm。
加工材料45#。
测量方式是主轴放表,打在工件上转圈。外圆直径130mm,内圆80mm。用的百分表,稍微有一点点动就忽略了,估读半格。
F1000时8个位置的打表情况:

F1500-2500的情况,F1500和2500的数值差不多,就只上1张图了

很奇怪,内圆比理论上是偏大了,外圆是偏小的,照理说外圆和内圆应该
要么同时偏大,要么同时偏小,这个是什么情况?
除了降低速度,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了?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用的什么刀柄?是弹簧筒夹刀柄吗?如果是的话建议换掉吧。这种刀柄转速越高夹紧越弱,再加上一般的弹簧筒夹刀柄跳动不小,所以精铣要求高的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多谢老乡指导~

网友:
     这个没得改,想要圆度好就用搪刀。你这个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了,机床精度差一点的相差就更大了

网友(点评):
同意!国产新机床一般圆度0.04,台湾的大概0.02,再好些的0.01.而且同品牌通批次都不一定一样,看具体设备人品。一般圆度要求高于0.03的用镗、车或立车。

网友(点评):
为啥不用圆盘工作台。

网友(点评):
跟圆盘工作台有什么关系?有空一点我弄个图让你看得更加明白为何会出现不圆。

网友A:
铣孔精度这样差不多了,80的内孔,为什么才用12的刀子?换大刀子试试,20、30的刚性好些

网友B:
我可以说吗??其一:进给都快赶上速度了,相当于没转进给1mm,铣孔要得到侧面而非底面,自己反思3秒;其二:精刀在原来的基础上铣10个深,刀具刚性不是很好会有偏摆,相当于是10.1的铣刀被你当10用,造成内孔偏大,外圆偏小,建议留20丝精铣,尽量用大一些的铣刀;其三:精铣圆不知你是如何进刀和退刀,要求高时尽量以圆弧相切切入切出,还可以利用系统本身优点开启先行控制以提高圆度,因机床系统有差异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不太客观,刀具的刚性不好不是形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就算是10.1的刀具被当成10的刀具使用,圆度也不应出现误差,图示误差的出现主要是由丝杠与丝杠螺母的往复间隙造成的。

网友(点评):
刀具偏摆造成的原因是内大外小

网友:
还是镗吧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只能去买把镗刀了

网友:
用铣刀铣圆这已经不错了,如果要求高还是镗

网友:
设备的问题也不小,设备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出现偏差,程序预读的能力稍微差了些,这种情况是要动动伺服电机参数会好一些。

不过楼主的设备精度还算行哦

网友(点评):
我朋友说可以调伺服增益,但是不会调啊

网友(点评):
伺服参数不是随便调整的,必须有激光尺来配合调整,一般来说50以内的往复,伺服增益调整好后应在误差3μ左右。尽量使用较小的进给速度,对伺服精度来说也是有益的。

网友:
同意2#和3#的意见!

网友:
机床往复精度的问题,还有是丝杆背隙+主轴晃动与转动圆度问题。

网友(点评):
正解,还有一个就是切削力的方向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孔精度这样差不多了,80的内孔,为什么才用12的刀子?换大刀子试试,20、30的刚性好些

因为夹头是BT转ER25的,只能用到16的,因为基本只加工小零件,没有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说吗??其一:进给都快赶上速度了,相当于没转进给1mm,铣孔要得到侧面而非底面,自己反思3秒;其二 ...

2500转,12mm的4刃刀跑F1000每刃切削是0.1mm,F2500是每刃0.25mm啊
精刀前余量是5丝.圆弧切入和切出的.
以第2张图为例,就算刀具偏摆严重,但是12点3点,6点,9点方向尺寸是对的,右上角1点半方向,往圆心方向是小了0.035mm,但是这个位置内圆相对来说也应该是往圆心方向偏小,结果是偏大.所以才想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你的是什么系统的什么机床??精刀的余量是底面还是侧面,你用ER25的刀杆,刀具装好会有2丝左右的跳动,这是ER夹头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你查查你的系统说明书关于先行控制与G05.1P1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指导!应该是系统或者驱动问题了,跑慢点没多大问题,跑快了才出现问题,看来还是用镗的吧,不然头疼死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机床刀柄跳动或者夹紧机构不够牢固造成的,另外冷却也能重要,特殊情况下考虑加工高温造成的误差。

网友(点评):
刀具跳动的话,那在12点,3点,6点和9点方向的尺寸也应该有所变化了,关键就是几个45度方向出先问题,跑慢了没问题,跑快了就偏了,看来要效率还是只能镗了

网友:
可以了。热变形。应力变形。放余量精修一刀

网友:
呵呵省心省力还是镗吧。

网友:
可能进给太大刀具让刀导致的吧

网友:
楼主这还算可以咯!我这里铣出来的内控用手摸上去一愣愣的

网友:
做这个工件是否有工装,夹住工件的具体位置在哪,考虑考虑加紧变形。铣圆达到这精度还不错。

网友:
此问题基本无解,这涉及到机床在走插补时要求的高精度,高进给对于机床的硬件的要求包括:CPU装置运算处理的峰值    伺服机构的反应精度和响应速度   检测装置的检测精度和反馈速度等等。所以楼主还是悠着点吧!

网友:
给你个加工灰铸铁的参数参考下,转速2500~5000,进给1500~2000.留0.02给精加工,精加工完成后再空跑一遍。
转速高主要是提高刀具刚性,使加工出来的侧壁与X、Y平面垂直,否则刀具稍磨损就出现锥度。

网友(点评):
你没看清楚题目和内容。问的又不是锥度

网友:
这么精密还不满足呀

网友:
很多高手啊。做CNC加工的还了解饲服电机,很不错,很专业。

网友:
内圆镗孔吧,外圆磨床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 `) T1 K8 S: m; z$ b最近几天多试了几次,应该是系统问题了,所以就不去理了,以后还是老实点镗吧!, h6 Y+ j  H( x' ?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