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惯性矩公式推导的积分,不会做了,求助

楼主(2013-10-08):
如图:对  y² b  dy  积分
根据积分公式应该等于  b *  1/3 y^3  对不对?
y的区间是  h/2    -h/2   即y=h/2-(-h/2)=h
即=1/3  b h^3  为什么会等于1/12  bh^3  呢?

可能主要错在这个积分区间,求高手指教

网友:
如图:对  y² b  dy  积分
根据积分公式应该等于  b *  1/3*[(h/2)^3 - (-h/2)^3]

网友:
把y的上下值代入公式b*1/3* y^3再两者相减,按部就班的算出来行就行了了,为啥要搞个y=h/2-(-h/2)=h,不客气的讲,有点乱搞。。要这样搞也是y=(h/2)^3-(-h/2)^3

网友:
用软件算算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from Mathcad.

楼主:
soga ,谢谢各位指教
谢谢处士大侠的 微积分基本定理   晚上只是粗略的翻了下课本,没有看到定积分这一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