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兴趣研究一下斯图特磨床磨削程序!顺便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3-10-09):
O0137(K03.BV43.K03IDS)
G9600T1.B1.

N3G200A1.B40.K10T1.
/G203A10 (不懂?)
G205 (不懂?)
M465 (不懂?)
M3S710
N1002G9203X7.12Z0.95T1.Y45.A0.95B0.2C0.05Q3.D3.4E1.4F0.5 (不懂?)
G00X50
M356
N1G204A1.B2.D0.5J1.(不懂?)
M3S650
N2G200A1.B40.K5.T1.(不懂?)
N1001G9203X6.997Z0.85T1.Y45.A0.4B0.06C0.015Q3.D1.4E0.24F0.04
G9679(不懂?)
M357
M468
M30
%

网友:
这些是自定义的G指令吧

网友A:
螺旋线说的对,厂家手册写的明明白白,培训时也讲的明明白白,没啥要研究的

网友(点评):
你们买的是科林贝格的吧,那设备干主轴还是不错的。STUDER还是适合小零件精密批量。

网友(点评):
我们买的斯图特,科林伯格不行了,看展会就知道

网友(点评):
国产的KC33加工范围恐怕不够,那应当是S40了。前单位有老的S40,还梯型丝杠的,后来更换了系统,用着还可以,干小的主轴。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有S22\S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说的对,厂家手册写的明明白白,培训时也讲的明明白白,没啥要研究的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说的对,厂家手册写的明明白白,培训时也讲的明明白白,没啥要研究的

您好,请教下STUDER的CT450如果用#501=1这样的方式对宏变量赋值有什么限制?执行时报警,说宏变量无效,只能在HMI界面里手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