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中精机加工振纹问题

楼主(2013-10-09):
大家好,因为很窝火,来此看了相关问题,希望大家的分析能有借鉴。
我在一家大型机械厂,一台台中精机加工轴类零件,大头端直径40长度30,其余部分直径30,长度220。夹紧方式采用大头端棘爪端面夹紧与尾部顶尖孔顶紧。
国庆节前一星期,出现大头端加工振纹,而其余部分正常,跳动正常。跟车间商量,修改过加工参数,进刀量,更换棘爪,检查刀具对中,夹紧压力调整等等工作,还是有振纹。于是更换主轴轴承与皮带。
由于时间紧急,主轴轴承的双推滚珠轴承用的哈轴,没有用进口的NSK,FAG此类的,但其余的角轴承与尾部的推力轴承都是进口的skf的。
换完后一星期加工振纹基本没有,但也有一点。国庆节后生产,又出现换轴承前的振纹,加工200件出现5件。
再次检查,让现场更换棘爪,没有新的换了,换刀等工作都做过了。
现场说,是你们没有用进口轴承闹的吧!一下子郁闷了,哈轴再怎么的也是国产一线品牌,不会差到一个星期都顶不住的。而且三套轴承也是用了一套国产。预紧力什么的由于没有专业检测,只能凭多年手感。
好吧,更换轴承成本一万多,需要20个小时5人更换,就因为没有找到振纹问题吗?需要再重复更换??
台中精机我们这里有十多台,年龄有十年了,第一次遇见真么闹心的情况!

网友:
1.检查主轴精度,如径跳端跳等!2.加工时机床是否有震动  3.端面顶尖力是否过小?等等,当然现场是最直观的!

网友(2013-11-27):
太长感觉夹持力感觉不足吧

网友(2014-02-12):
1.到底是“建荣精机”还是“台中精主轴”?型号VT36?
2.检查主轴精度,轴向窜动多少?径向跳动多少?主轴斜面外圆旋转精度是多少?
3.主轴装配固紧方式应该是备帽形式.拆卸前需先检查原始尺寸。
假如:是VT-36型号的数控车,拆卸前需先检查原始尺寸,记下中间轴承上端面到最低端的法兰的尺寸。在测量下主轴箱体内的深度尺寸。
在装配时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4.振刀问题不单一是主轴上表现出来的,检查轴向径向精度在0.01mm以内都算合格,
轴,Z轴丝杠备帽松动,箱条松动,软带脱落都会引起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