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点2

楼主(2013-10-09):
问大家一个有点2的问题,大大不要介意哈!~

CAD画的图纸,给别人用数控加工出来。。
别人是不是还要拿你的CAD导入他的数控软件(如UG,CAXA,mastercam。。)然后加工商再让别人
把平面图生成三维立体图,再模拟走刀,最后生成G代码,最后导入数控机床完成。

NO。1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加工商对于每一个平面图都要自己完成立体造型吗?

No。2
:那如果我用三维软件造型好,什么尺寸都不标,直接给别人也应该能加工得出来弄吧?

网友:
没有,数控一般都是手工编程的。
特别复杂的零件,需要用加工中心的才会用cam软件建模后生成代码。
即使是生成的代码,也要调试的

网友(点评):
以前碰过mastercam,直接三维出图后,模拟刀具走刀自动生成G代码,貌似这样也比手工方便吧?毕竟不用自己去算,去找坐标。难道现在的大部分零件(比如说轴承座)都是别人手工编程的么?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有了这些软件,手工编程就淘汰了呢

网友(点评):
自动编程有弊端,程序繁琐,容易出现重复路径,加工费时长,不经济。所以简单的都用手工。一般做复杂模具的才会用到cam

网友(点评):
直接用3D给人家肯定不行了,那只能加工出形状,尺寸公差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人家不知你要的是正差还是负差,正或负多少。

网友A:
1、是的,很多简单的3d外观都能直接在数控面板上造型。
2、可以,但公差对方无法知道,只能按标准公差检验。
话说我们做简单塑料壳基本就不标尺寸,给个3d档就去开模。

网友(点评):
对于CAD简单的的平面图,人家也是在数控面板上先做成3D模型吗?

网友(点评):
简单的可以不做,直接可以输入G代码,复杂的要出3D排刀路及补偿。

网友:
很少有人这样做的 , 除非是做模具哦。
楼主是要出CAD给别人做线切割吧?
  呵呵!

网友(点评):
我cad画了一个齿条,结果别人说割出来的。我想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加工步骤。问别人,别人说按我的图纸割出来。我的图纸没有画齿廓,是不是别人先要自己画齿廓,按这个走丝?还是直接输入参数呢?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话,你去看一下机子的操作界面就知道,就是2d线条图。 加工齿轮什么的,你能画出来最好,只给参数的话,他们还要自己做。

网友(点评):
我认为是标准件的话 给他参数就行。 以前公司拿去割的东西,是按我出的CAD文件为准,因为做线切割的老板跟我们的技术主管是老乡, 咳咳!! 你懂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是你的CAD中画齿时是简画画的,人家直接按你的电子档来做的(加工者不专业),你的图纸中要有齿形参数。

网友:
问题1 就是‘造型’  ‘二维’转化为‘三维模型’

问题2 等于三维已经做出来了,就不需要造型了,对方可以直接导入编程(前提是软件格式对方要打的开,三维一般通用格式是iges)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给别人CAD图纸,别人在数控加工之前还要自己先造型,对吧?

网友(点评):
产品是立体结构的话,是这样的 一般“造型→编程”→‘加工中心’ 三维造型你也可以自己做,你的保证准确度,如果你给二维图纸你保证不漏标尺寸就行了

网友(点评):
如果要造型的话,可以要加银子...以前做过一段时期的‘UG点云逆袭造型’曲面很复杂的,比如汽车保险杠、车大灯、汽车反光镜后罩 做些许的‘造型店’专门做造型的,要价都很高的,比模具设计要加高,不过现在不景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的,很多简单的3d外观都能直接在数控面板上造型。
2、可以,但公差对方无法知道,只能按标准公差检验 ...

线切割的话,你去看一下机子的操作界面就知道,就是2d线条图。
加工齿轮什么的,你能画出来最好,只给参数的话,他们还要自己做。

网友:
牛人呀,不标尺寸就一个图就可以加工。精度高点的话,没公差人家也加工不出来。

网友(点评):
在数控上,公差无非就是决定了进给量,转速,选用什么刀具,这些工艺参数。其他没什么

网友(点评):
佩服!!!请问什么是公差?

网友(点评):
苦菩提友,你对公差的理解似乎有些偏差。呵呵。不是“其他没什么”,是“其他还有很多”。

网友:
主要是公差和光洁度的考虑,批量的时候,也有工艺优化的考虑,需要人工介入

网友:
1 看你的程序员的技术和习惯,原是自动编程的话,拿图来还是自动编程为主。不过别人能给我二维图,我都是手编完成的,除非实在搞定不了才上自动编程。
2 给三维,是以开模为主,有些尺寸还是需要标注,例如销孔之类,其他之类的可用三维传递。不过三维之于我而言,只是为了更加容易的观察三维结构,这里全是用第三视图出的图,经常凌乱

网友:
如果只有三维,只有形状,没有公差。如果只有二维,一些曲面不好编程。多半是结合起来用。

网友B:
手工编程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新手要培养 即使是老手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 是人总会犯错误。最好就是CAM编了再由人去检查。想想看你是写文章快还是读文章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工编程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新手要培养 即使是老手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 是人总会犯错误。最好就是CAM编了再由 ...

牛人啊,电脑编出来的你看的出问题?只有开头跟结尾还好说,中间基本上可以无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啊,电脑编出来的你看的出问题?只有开头跟结尾还好说,中间基本上可以无视之

我是牛人都被你发现了啊

网友:
总之,你的这家供应商不专业!一看图就知道是齿条,要是你的图是简画画呢?他们只加工几个齿吗?呵呵。换专业的加工商。

网友D:
我是做数控加工中心的,一般来说都是拿三维实体图来然后我们在电脑上自动编程的因为有些图用二维图很难表达出来的,也有直接拿二维图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二维图造型成三维实体图

网友(点评):
那用solidworks造的型,你们能导入编程软件生成G代码吗?

网友:
我是做数控加工中心的,一般来说都是拿三维实体图来然后我们在电脑上自动编程的因为有些图用二维图很难表达出来的,也有直接拿二维图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二维图造型成三维实体图。

网友:
应能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数控加工中心的,一般来说都是拿三维实体图来然后我们在电脑上自动编程的因为有些图用二维图很难表达 ...

可以的,不过格式要转换下。

网友(2013-11-25):
一般复杂的零件才建模编程啊,简单就收工编程就可,不需要三维建模。

网友:
什么都不标,人家不能加工,你的加工精度从立体图上看不出来呀!

网友(2014-01-01):
有3D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