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Q235A和Q235B二者的价格差是多少?哪一个更好买?

楼主(2013-10-09):
碳钢Q235A和Q235B二者的价格差是多少?哪一个更好买?

网友:
相差不大,B比A等级高一点,相对来说Q235B较Q235A好一些。

网友:
Q235B,市场上最常见。Q235A太差劲啦,但我们一直用Q235A。反正是需要用到结构钢的额地方,都标注Q235A,否则用优质碳钢。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不用Q235B呢?

网友:
总的说来Q235A比Q235B价格稍稍低点。但不同生产商价格不一样,可能是Q235A比Q235B价格稍高。

网友:
市面上大多是235B的钢材。

网友:
国内的材料太杂了

网友:
B比A质量好些

网友:
差不多的

网友:
价格差不多,B要求保证化学成分。

网友:
我们厂早不用235B了,即使图上标明用A,我们也用235B代替

网友:
Q235后面的A,B,C,D是质量等级,当然A最差,D最好。其实最主要区别是碳和硫的含量要求不一样,质量等级越高,说明含碳量和含硫量会低些,所表现出来的性能会好些。至于Q235A和Q235B价格不会差别很大,购买时请注意受骗,经常有以次充好的。可以找些检测机构来测试一下,如广州SGS,咨询邮箱ben.chan@s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