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截面焊接柱的长细比计算

楼主(2013-10-09):
请教,支撑结构用焊接结构柱,在计算刚度及整体稳定时要计算长细比。该如何计算。机械手册有介绍,但是太言简意赅,鄙人是看不懂。

网友:
材料力学中有详细的计算说明

网友:
线应力=弹性模量X线应变
截面形变=泊松比系数X线应变
先受力分析,然后列出平衡方程,对于超静定结构,还要列出变形协调方程。
然后联立求解

楼主:
主要是取长度系数,该系数与截面形状,截面的形状变化有关系

楼主:
该截面系数怎么取在手册上有,但是看不懂

网友:
个人观点:偏于安全角度考虑,可以最小截面的等截面柱来代替。

楼主:
感谢道士的回复,此法也是一种变通的方法。

网友(2018-10-16):
长细比都有说明的,问题描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