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设计还是圆孔设计

楼主(2013-10-09):
刚步入设计行列,在安装设备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些位置加工小误差,孔位不准。因此把螺栓连接的很多圆孔设计改成了“一”孔设计,不知道大家在实际中是怎么用的。

网友:
需要调节的地方采用腰孔,呵呵,连一般位置都保证不了,那还做什么加工呢。一般均布螺孔与法兰,1mm误差都配得上

网友:
一般用U型孔主要是调节用的,通孔位置比螺纹大50丝已经够了

网友:
樓上兩位回答了

网友:
一端圆孔,一端腰孔

网友(点评):
对头。有些中心距较远的孔,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一阴一阳之谓道。

网友:
如果精度还行的在话,将孔开大些,如果无精度的话,一定要开腰形孔。都开腰形孔好了,这样安装时 ,才没人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