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第一轴如果 不使用中空轴减速机该如何穿线呢?

楼主(2013-10-09):
机器人第一轴如果 不使用中空轴减速机,该如何穿线或是如何更合理的排线呢?谢谢!

网友:
什么叫第一轴

网友(点评):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底部的绕Z轴的那个转轴,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刷帖转威望了~       没接触过,占个座,先学习了!
如果不放在空心轴里,不知道线材会不会疲劳损坏,或者有神马干涉,瞎猜的~

网友A:
建议还是中空走线吧。因为如果是中空走线,线缆基本上反复的扭转,如果要是在外侧走线,线缆要同时受扭转和弯曲。而且,第一轴走线的电缆几乎囊括后面2到4或是6轴所有的线缆,有时候可能还会包含气管等等,各个线缆之间的摩擦风险太大,而且不美观。不知道你做过测试没有,线缆能否经历8百万次弯曲和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中空走线吧。因为如果是中空走线,线缆基本上反复的扭转,如果要是在外侧走线,线缆要同时受扭转和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虽然中空的贵了点,但是没有办法,你用真空的线肯定走不下去。方面问一下一般RV都用哪家的吗?我用台湾的。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在一轴边上开孔穿线,不二机器人就这么做的,我也仿造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一轴边上开孔穿线,不二机器人就这么做的,我也仿造过。效果还可以。

对减速机有其他要求的话,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啊,线的问题再考虑。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固高的六轴机械手,他们的走线是部分外漏式的,比较可以啊

网友:
一轴电缆穿线,若不用中空的,可以做成U形的,但回转角度最大正负180度,国内电缆一般没有疲劳试验,需要用进口的,价格不菲,建议直接上中空RV减速机。

网友(点评):
中空RV减速机价格大概是多少?有没有国产的呀?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一些国产的六轴,他们的走线是半漏式的

网友(2015-01-20):
固高的六轴机械手,在哪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