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足球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这几天在网上看了很多大神画的足球,但是还是不会画,因为有几个问题实在是想不明白,求各大神解惑!!!!!

1.球心是在六边形或五边形中心线上的任意一点还是固定的?
2.球心到五边形和六边形的中心距不同,为什么?根据什么得出?
3.很多大神用得都是阵列,在最后一次阵列中,需要填充的空白部分只有几个,怎么知道阵列特征中的具体部位?(我是一个个按过来的。。。。。。。)

网友:
会是正好的

网友A:
那个球心是六边形和五边形中心线的交点,球心到六边形,五边形的那几个交点的距离是一样的就是球半径,所以中心距肯定不同啦,至于那个阵列我也没搞懂,我是一个一个镜像的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B:
还能阵列?不知道。看我头像就是一个一个面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阵列?不知道。看我头像就是一个一个面弄的啊

这个~~~~很多人都用得阵列。。。。。想上去,阵列省烦点。。。。。。

网友C:
我做足球是先做好五边形和六边形,然后一个一个装配。做出来后是一个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足球是先做好五边形和六边形,然后一个一个装配。做出来后是一个装配体。

亲,可以给教程吗,我好研究下步骤,这个图片。。。我真的看不出具体操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可以给教程吗,我好研究下步骤,这个图片。。。我真的看不出具体操作啊

楼主好,做足球我也是看一本书做的,具体什么书不记得了,我把足球的相关文件给你吧,你打开solidworks看看,不懂得话,再联系我。由于不能在这里附件solidworks文件,给我个邮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球心是六边形和五边形中心线的交点,球心到六边形,五边形的那几个交点的距离是一样的就是球半径,所以 ...

我是参考的装配体足球画的,原作者是在足球组成部分的5边形和6边形中已经有球心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做足球我也是看一本书做的,具体什么书不记得了,我把足球的相关文件给你吧,你打开solidworks看 ...

好的,先谢过大神了7933146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