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根偏心轴,如果用偏心夹具掉头做的话,两头始终有一些不同心

楼主(2013-10-09):
因为不会贴图(顺便求教怎么贴图- -。。。),零件的3D档我放在了附件里,这是一根偏心轴,如果用偏心夹具掉头做的话,两头始终有一些不同心,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做么。

网友:
要有尺寸的,才好说。
要有零件的技术介绍,如热处理等

网友:
从图片上看,加工没有问题。请发到我的邮箱jxc8112@yeah.net

楼主:
小的上图了,以供大侠们指导,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

网友:
简单,粗车之后留余量来磨,,想一下发动机的曲轴

楼主:
初涉此道,还请详细说下, 上了磨床后怎么装夹?

网友:
双顶尖,车或者磨都可以
要用拨叉,或者叫鸡心夹头,很夹一头磨一头,再掉头磨,因为都是用中心孔定位,同轴度会很好

网友:
很简单,一端做两个中心孔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如有上海地区加工商对此有兴趣的请将工艺与报价,材料,邮件给我,另有其他零件欲更换加工商,95751053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如有上海地区加工商对此有兴趣的请将工艺与报价,材料,邮件给我,另有其他零件欲更换加工商 ...

是外贸公司的啊

网友:
先不车偏心,先把偏心以外的干完,把中心孔焊上,打2个偏心5mm的中心孔,两头顶着车偏心,用鸡心卡

网友:
关键是要把中间的直径磨好.作为精基准来,加工两端直径,5C的同轴绝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