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不泵油的原因

楼主(2013-10-09):
液压泵站采用柱塞泵,泵运行和正常一样,就是没有流量。更换新泵,一切正常。请问泵的哪个部位坏了,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
柱塞或者泵体之间可能出问题,要不就是吸不到油,要不就是压不出去,就这么回事,拆开来看看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柱塞泵也有很多种,简单说柱塞泵回答起来就复杂了。
最好先把自己清楚的情况叙述一下,余下的别人回答起来就轻松了。

网友:
1、如果是使用了很长时间了,可能柱塞间隙太大了,磨损
2、泵里有高压保护的阀,可能出现故障,导致油只能在内部循环,不能打出。

网友:
看什么泵了! 有可能斜盘没变角度,也可能泵本身配油盘有问题,还可能泵本身有控制阀。不过就是有问题空载的话也该能打点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