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发那科数控维修:安阳鑫盛机床的CK6163

楼主(2013-10-09):
公司有一台安阳鑫盛机床产的CKA6163数控车床,发那科Oi系统,现在出现Z轴无动作,无报警,去电柜里面将Z轴和X轴的控制线转换后,操作X按钮,Z轴动作,求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

网友:
估计是系统的问题了,要检查下驱动系统了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什么是交换Z轴和X轴的控制线?编码器线还是动力电缆?交换之后有没有试过按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什么是交换Z轴和X轴的控制线?编码器线还是动力电缆?交换之后有没有试过按Z轴?

交换后,按Z轴按钮,X轴不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后,按Z轴按钮,X轴不动作

是怎么交换的?线不变换驱动模块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交换的?线不变换驱动模块有没有试过?

附近请了个师傅,改了一下参数,好了

网友(点评):
硬件没损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