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GSK980TDb 数控车床导出已经有的程序

楼主(2013-10-09):
最近手里的项目收尾,所有文档都要收尾,今天主任说要把GSK980TDb 数控车床里面的程序导出来,我很纠结啊,不知道怎么导,希望同行们能给些帮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程序目录下按“编辑”键,在按程序,连续按,直到出现C:\文件目录及一系列.CNC文件列表,然后插入U盘,按转换键,选择要复制的文件,按“输出键”即可,希望这可以帮助到和我一样困惑的人。

网友A:
用CF卡,u盘,和RS232接口,看你机床的外连接口,然后找工具,再找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F卡,u盘,和RS232接口,看你机床的外连接口,然后找工具,再找方法

插入U盘告诉我不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程序目录下按“编辑”键,在按程序,连续按,直到出现C:\文件目录及一系列.CNC文件列表,然 ...

不错,在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有的连USB都没,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在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有的连USB都没,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直接打厂家技术支持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打厂家技术支持即可...

串口通信,估计很多系统都有的!

网友(2016-01-19):
非常感谢!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