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管热弯工艺,请教

楼主(2013-10-09):
现有一种材质为PVDF的管子,需要在加热状态弯制成U型,管子直径20,U型半径200。请问哪位大侠见过类似的工艺,是怎么做的,最好能实现自动化。

网友:
不如自己开模具注塑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

网友:
U型半径200比较好弯,材料加热到120度就可以变形。

网友(点评):
120度有点低

网友:
做个非标设备吧

网友(点评):
就是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