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齿条线切割割成这样啦

楼主(2013-10-09):
无语。。。齿条线切割割成这样啦。。看齿形。。上面的还算正常,下面的看着像锯齿?

怎么会出现这样呢?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无渐开线的齿条。。。。。

网友(点评):
齿条齿廓本来就是直线,哪根线是渐开线?

网友(点评):
基圆无穷大,齿廓就成直线啦!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点评):
刚刚看了手册,还真是直线。。。想想也对,又不是齿条又不做圆周运动,要渐开线也无用

网友(点评):
水过头了。

网友:
估计你没和加工方沟通好,他们没按渐开线齿形做。
按你给的那个‘示意’cad图直接做了。

网友(点评):
那按照加工商的的意思,这是个什么齿廓呢?有这样的标准吗?这个好像什么都不是吧?

网友(点评):
你画的cad是什么 他们就直接导入机子里开工了 小加工作坊能静下心看文字说明的不多,我有几次在尺寸线上标注了非对中他们都不看。 现在尽量当面说清。

网友(点评):
或者干脆不给‘示意’图,直接用虚线缺省表示,给打印件,刻意要让他们自己出cad图,我方再确认。

网友(点评):
象线切割这类加工,最好按一比一画图,给电了档。

网友:
机械啊机械,错了就加不上了

网友:
找别人的前提看看是否自己的图纸有问题,不然就不能堂而皇之了……
有点怀疑你是在做锯条,就差压齿形了

网友(点评):
图纸做了好几年了,这个东西一直没变,现在换东家了,人家说是割的,以前供应商应该是直接插齿吧

网友:
网络上图片,供参考。

网友:
加工的程序编错了,或者是他的机床有毛病,像这种割两三个齿就看出问题了,还能做完???

网友:
我个人觉得没问题啊  本来就是直线的哇,这种齿条直接买现成的拉,另外齿条在线切割的时候CAXA 软件里就有齿条这个工具。

网友(点评):
就是齿太浅啦

网友:
加工者可能是个刚入学徒的人,不懂齿轮的齿形,想当然的画图出程序了。总之是编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人干过线切割?

网友:
这是多大多长的齿条?还用线切割啊,太夸张了吧

网友(点评):
那应该怎么加工呢?

网友:
估计做线切割在软件里弄了一个齿,按照这个齿平移割了根齿条。害食人啊!

网友:
坦白的说,你不说第二根齿太浅的话我还真看不出来两齿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线割师傅的问题!

网友:
齿形不对

网友:
多大的齿啊?干嘛不用指状刀铣啊?

网友:
费点心 自己搞CAD 给加工商吧!  不能怪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