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千斤顶的制作

楼主(2013-10-09):
最近制作了建议千斤顶,做的很不好,需要前辈指教~!

网友:
弱弱的问两个小问题:
NO1:你的设计原理是:铜螺母转动,钢螺杆移动顶起重物。但是为何图上却在螺杆上开十字孔?你要转动的是螺杆吗?而且,螺母应该只能转动不能移动,你的螺母还可以上下跑。
NO2:螺母与基座用一个十字槽螺钉,是用来锁死螺母吗?本身这种螺纹自锁能满足,没必要去仿制人为的拧动螺母吧?再说,那么小的螺钉两下子就搞断啦。请斧正。
NO3:你效果图是用PROE吗?还是SW?为何不直接生成工程图?看你的工程图好像是用CAD画的吧?

网友(点评):
1.螺母不会动,螺杆旋转。2紧定螺钉锁死作用3用SW做的,原来的图纸是用CAD画的!

网友(点评):
您让螺杆转动且移动?

网友(点评):
螺杆转动且移动,螺母必须锁死。您用一个螺钉,肯定不行。当螺杆移到上极限位置时,再转动,螺钉会拗断

网友(点评):
嗯,螺杆转动,螺母与底座之间使用过盈配合,螺杆移动到上限位置底部有挡环限位!

网友A:
渲染的好算可以

楼主:
制作的千斤顶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渲染的好算可以

是solidworks本身的渲染!

网友:
为什么你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或者回复别人留言的时候都要以感叹号结尾呢?

网友(点评):
估计有点激动 美女回答了

网友(点评):
呵呵,是习惯而已。。。

网友:
马上下班了 ,留着明天看看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由人力通过螺旋副传动,螺杆作为顶举件。

网友:
用感叹号表示激动啊啊11!!!!

网友(2017-05-15):
没有积分下载不了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