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装配

楼主(2013-10-09):
如图,主动件1往复运动,下端红色的小圆柱推动小曹,从动件2做往复转动。
问题:小圆柱与小曹应该定义哪种连接?

网友:
凸轮装配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A:
1件上设立点;2件上画轨迹线。然后用滑动槽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件上设立点;2件上画轨迹线。然后用滑动槽装配。

thank you very mu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