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G42使用的困惑

楼主(2013-10-09):
   车床系统:广数980TDB,T3,R0。4/0。6
   有关刀具补偿,说明书说了10页左右;可真的要用还是要实践;

 困惑1:关于起刀,偏置,取消都分内侧,外侧,是否内侧偏置,就必须内侧起刀,内侧取消,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区分内外侧

   困惑2:G42只改变Z值(往负方向偏移一个R值)G41只改变X值(往负向偏移四个R值),这两个偏移都很好发现,建立刀补后,加工一个半球(最好是用G50往Z正向偏移一段距离后运行),在取消刀补前按“RESET”键,对比有刀补与无刀补的坐标值即可发现,现在的困惑是为什么G41要偏移4R;起刀位置选取合理,用G41还是G42,好象可以不考虑进级方向,反正用G41补偿x坐标,用G42补偿Z坐标

困惑3
:起刀位置不对,好象补偿前和补偿后坐标位置差别很大,会有撞刀的风险。

   其实,加工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只是比较困惑,求解释求指导

网友:
法兰克系统 左右刀径半径补偿路过,其他不知道

网友:
还要配合刀尖的朝向,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Z值的没用过

网友A:
广数的说明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数的说明书有问题

问题肯定是有的,我估计都是直接抄人家的,到底怎么回事,抄的人都不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直接上机看轨迹都会让我凌乱,也许脑容量不够!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A:
广数的说明书有问题

对头,广数980Td的说明书确实有问题

网友B:
我用的GS980TDB刀尖半径补偿还可以高清刀尖号和补偿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GS980TDB刀尖半径补偿还可以高清刀尖号和补偿方向

我也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