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样让弹簧实时伸缩,而不用重建模呢?

楼主(2013-10-09):
RT, 按教程做出来的都必须重新建模才会看到效果,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做两个配置嘛

网友:
在分析里吧

网友A:
在装配体文件中新建零件文件,将弹簧的两端连接在运动零件上,这样建模的弹簧可以随着运动零件一起动,但不是动画,需要单击重新建模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文件中新建零件文件,将弹簧的两端连接在运动零件上,这样建模的弹簧可以随着运动零件一起动,但不 ...

大侠 我知道这个
我是想不用重新建模  也不在动画里  就是在装配体里 实时更新!

网友:
这个有视频教程,把弹簧做成装配体,由很多半圆环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