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间距干涉问题

楼主(2013-10-09):
事件缘由:

1,由于客户没提出口管径的要求,所以买了一批老外的双线分配器,进出口螺纹均为G1/8,
2,实物到达客户,客户发现间距太小,端直通卡套接头G1/8-D8的严重干涉!!
3,经询国内的接头供应商,目前一般的轻系列的接头G1/8-D6的SW(外六角平行尺寸)就是14mm,无法解决

目前供应商解决方案是:
1,G1/8-D8直接出来就是焊接接管的!相当于一端G1/8,一端直接是D8的焊接接管!!
2,咨询老外自己怎么配管接头的,目前等待答复!!

想咨询下
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搞个非直通的接头拐弯避开呢?非直通接头就不是六角的了。

网友(点评):
你装的时候弯头不得打架啊、、、

网友(点评):
唉,一排直通,一排弯通,先装直通,然后弯通。

网友:
楼主,一般阀块很重要的尺寸就是接头的距离了,搞成这样很郁闷了。而且接头怎么没错开?不怕装拆不便吗?

网友:
就是个配管嘛

网友:
自己做几个非标接头吧

网友:
这个不用找老外,自己解决就是了。做个过渡接头就把尺寸让出来了

网友:
只有做几个非标的了

网友:
自己做转接头,设计时怎么没有留出扳手位?

网友:
原来楼主业余也研习欧阳询的字?
楼主找几根棒料,找人车几个对丝不就解决了,没几个钱,六方稍微铣的小点不就躲开了。

网友:
非标貌似还得做好几种,长短或形状不一,这样就尽量避免拆装和干涉的问题了。

网友:
做几个长短不一接管,外六角的地方避开就行了,错开后就可以拧了,还是依次要拧的。

楼主(2014-01-02):
额,好久没来了
之前的问题大致有2个解决方案!
1,老外提供的:能用LL系列的,最大到6mm!!具体见附件1!
2,国内供应商提供的,错位法!可以到8mm!!具体见附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