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小眼该怎么做

楼主(2013-10-09):
file:///d:/Documents/Tencent%20Files/1171273389/Image/1YG8ZE4@L$R3_IA$2L9PN%7B6.jpg file:///d:/Documents/Tencent%20Files/1171273389/Image/MX%60(Y9NC298Z09]U)5]~X1L.jpg

网友:
我也没发过,帮你顶下,不过弱弱的问下笑脸旁边的大图标不是插入图片吗

网友:
上传图片步骤

图片--普通上传--浏览--我的电脑--选择图片--上传   然后在点击图片--插入

网友:
这样看不到啊,不想下载啊

网友:
高级模式,笑脸旁边图片按钮。

网友:
这个叫人怎么帮你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小孔该怎样加工

网友A:
我不懂加工,不过要我想的的话,我认为可以线切割的。,,,

网友B:
凸起的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加工,不过要我想的的话,我认为可以线切割的。,,,

线切割得有穿丝孔啊,要是能打穿丝孔,就不用线切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起的小点?

中间那个直径1毫米的小孔,现在拿钻头钻的话,总是折钻头,要不就跑偏

网友:
电火花怎样

网友:
1mm加长钻头可以钻,,,,,,

网友:
孔太细太长,用钻孔工艺不合适。参考方法:1.电火花加工,用直径1mm的紫铜丝做电极来加工细长孔。2.激光加工(设备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