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布置的丝杠加制动装置

楼主(2013-10-09):
垂直布置的丝杠加制动装置,是滚珠丝杠,能加个气动制动器行不,安全啊。谁有结构图发来看下。

网友:
不太懂,制动?丝杠的行程不是靠马达控制吗?

楼主:
制动就是刹车

网友:
可以选用带有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A:
电机带制动可以的!

网友:
就像两个气缸 抱住一样的

网友:
有失电制动器的,装在丝杠的最下端,带刹车电机搭配励磁式失电制动器使用,具体的可以查查日本的三木。

网友B:
你是想断电后也能锁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断电后也能锁住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制动可以的!

电机带刹车,再加个制动器有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带刹车,再加个制动器有没必要?

1、电机保持制动器不能用于制动
2、保持制动器打开时间和保持制动器动作时间因放电回路而异,一定要设置好动作延迟时间
3、以安川电机为例,制动保持力矩和额定力矩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保持制动器不能用于制动
2、保持制动器打开时间和保持制动器动作时间因放电回路而异,一定要设置 ...

用的是伺服电机,按理说伺服电机带刹车就可以了吧,因为控制上伺服电机是有加减速的,所以不需要制动,就是保持住,掉电不下落就可以了。丝杆下端再加个无励磁制动器,是不是把控制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伺服电机,按理说伺服电机带刹车就可以了吧,因为控制上伺服电机是有加减速的,所以不需要制动, ...

如果是这样,应当用带制动的伺服电机就够了。

网友:
1、电机加大,计算出电机制动的力比重物重量重就行了。
2、电机加大,选用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