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军队雷达天线如何伸缩的

楼主(2013-10-09):
看到军事节目上士兵手动支起天线,然后手摇,把天线升起来,这里面是什么结构,如何实现的,和汽车的伸缩天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暂时想到螺旋千斤顶和蜗杆蜗轮传动,楼下继续。

网友:
雨伞杆里装软钢丝?

网友:
内部装单边有齿型塑料圆条,经由齿轮传动给齿条,再将天线给顶出;收纳时则同样由齿轮传动给齿条,再把天线给拉回来。

因此可知,齿型塑料圆条末端是和天线内侧末端联接。

网友:
螺纹或齿轮吧

网友:
莫非是液压天线、、、呵呵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吧

网友:
我突然想到前面也为老兄的帖子,说的是拉链的逆运用,就很好的实现这个了~~下部可以很好地收藏,上面可以拉伸出直的天线~~

网友:
應該是纜繩系統

网友:
钢卷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