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机封冷却,各位同仁有什么看法?

楼主(2013-10-09):
水泵的机封冷却,这种走管方式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更好的意见。

网友A:
很多都这样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这样设计啊

现在问题是水泵启动时,机封处甩水,水不是很多。

网友:
没涉及过,,,坐等大虾、、、帮顶。。。

网友:
首先,你能确定机封漏水是因为冷却的原因吗?会不会是机封本身设计加工的原因?
另外,可用参考API682, 有很多成熟的冲洗冷却方式。
因为不确定你的冷却方式,不知道你是用双端面还是单端面,建议先找到泄露点,再具体分析原因。

楼主:
现场将进机封的管道球阀关小后,水泵在启动时,没出现过机封处漏水。不明白何故。

网友(2014-06-06):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水泵启动时,机封处甩水,水不是很多。

机封进水回水可以都在泵壳取水

网友B(2015-04-14):

引用 楼主:
现场将进机封的管道球阀关小后,水泵在启动时,没出现过机封处漏水。不明白何故。

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论坛了,如果是双封就是大气端坏了,如果是单封就是节流套尺寸有问题或者冲洗压力超过设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论坛了,如果是双封就是大气端坏了,如果是单封就是节流套尺寸有问题或者冲洗压力超过设 ...

我觉得还是你说的节流套尺寸有问题,但是这个尺寸怎么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你说的节流套尺寸有问题,但是这个尺寸怎么定?

内径比轴名义尺寸大0.015到0.03mm,基本就够了。请问你们的是多少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6-04):
赞成上面说的,说不定机械密封本身密封性有问题